[未解决]
A1466进水无法开机

楼主(2018-07-04):
A1466进水无法开机。烘干后可以自动上电。关机后无法用开关触发。短接开关可以正常加电。用示波器测量开关脚信号。正常有3.3V到0的跳变。这个是3.3V到3v的跳变。师傅们这个是触摸板坏了还是键盘坏了。苹果的开关在键盘上面。触摸板已经清洗。求师傅们指教

网友(点评):
A1466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A:
应该跳变不到0V的,你可以断电打那个脚的阻值,按开关的时候应该是1K左右吧,那个触摸板到主板的排线容易坏的
A1466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587-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跳变不到0V的,你可以断电打那个脚的阻值,按开关的时候应该是1K左右吧,那个触摸板到主板的排线容易坏 ...

关键是触摸板上面的开关跳变也不到0v。主板到触摸板也是不到0v。

网友:
而且测量了主板到触摸板上面是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应该跳变不到0V的,你可以断电打那个脚的阻值,按开关的时候应该是1K左右吧,那个触摸板到主板的排线容易坏 ...

你能仔细看看我留言吗?我就说了跳变不会到0V的,有人说0.5V,但是我示波器打的是1V往下一点,只要有跳变,那就不是键盘或者触摸板的事情,继续查一下主板上的开机电路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能仔细看看我留言吗?我就说了跳变不会到0V的,有人说0.5V,但是我示波器打的是1V往下一点,只要有跳变 ...

师傅我这个跳变是没按开关3.42v按下开关1.87V。然后用万用表红笔接地黑笔接开关可以正常开机。按开关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我这个跳变是没按开关3.42v按下开关1.87V。然后用万用表红笔接地黑笔接开关可以正常开机。按开关没反 ...

你先换掉那个给EC复位的芯片吧,我觉的八成就是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