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571 版号LA-B991P奇怪故障,适配器单独可以开机进系统,电池单独可以开机进

楼主(2018-07-04):
ACER E5-571 版号LA-B991P奇怪故障,适配器单独可以开机进系统,电池单独可以开机进系统,适配器和电池同时可以开机进系统都正常,但右下角显示不充电,电池呈放电状态,这啥原因。充电芯片BQ735条件测过,20脚19.5V,1,2,3脚19.5V,4脚19.5V,16脚6V,6脚ACDET 2.6V,5脚ACOK 3.3V, ACIN 3.3V,换了一个充电芯片还是一样 ,这个ACIN直接直连到EC110脚,改名为EC_ACIN3.3V,不知道是却什么条件还是怎么的,为啥不充电呢?求高人指点!图纸

宏基EK-571 五代I5-5200U LA-B991P.pdf

网友A:
测没测PQ304充电管BATDRV的电压呢。或者看看它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池接口测试了俄,两个3V充电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先更换电池试试,不行就的查芯片手册看看了。

网友:
测一下PQ302是不是短路啦,这个场管应该烧了

网友(点评):
确实是PQ302坏了。

网友B:
4脚ACDRV电压不对吧,应该24V左右才能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没测PQ304充电管BATDRV的电压呢。或者看看它有没有问题。

插上电池,测BATDRV有19V电压,测公共点电压也变成电池电压了12.2V,VIN电压也变成12.2V了。

网友:
先换个电池看是不是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脚ACDRV电压不对吧,应该24V左右才能导通

但是公共点有19.5V,单独适配器都可以开机。

网友:
EC_ACIN3.3V应该是电池检测上电池才有,冲电芯片和三个管子,一个放电管二个充电管都无问题换电池试。系统提试有电池才行。

网友:
放电状态,检测不到电源或者隔离电路那二个管可能有击穿。

网友:
充电电流呢,多看看可调电源,有没有短路,

网友:
PQ302坏.ACDRV可能只有19V左右.充电IC侦测异常.故停止充电

网友:
修充电这块   只能是先换电池 然后找图纸测试各引脚电压 再换充电IC

网友:
电池接口测试了俄,两个3V充电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先更换电池试试,不行就的查芯片手册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