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的硬盘串口怎样拆

楼主(2018-07-04):
我想问一下主板上的硬盘串口怎样能拆下来,它是两面焊接的,我用风枪吹了半天,也没能把它整个吹下来,那个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
我碰到难搞的就用BGA
好用呢,拆VGA,USB,都好用

网友:
你有BGA就用BGA拆卸比较方便又完美 没有返修台的话 你就慢慢用烙铁融化引脚 来拆卸把

网友:
我用了两种方法给你做的:
1、快克861DW:460度  60风速
2、PPD868:420度   满速
效果如下:

网友:
都是大风枪吹下面,关键是预热好才能拆卸,预热很关键,

网友:
我拆过,大功率风枪,拆5个能有2个完整的。

网友:
风枪吹 加烙铁 同时 很快就下来了

网友:
用风枪吹,反正不好拆,容易把下面烫坏,不过这接口相当多,多拆几个就行了,肯定有好的。

网友:
有锡炉就比较方便 工厂都是锡炉
我都是吸锡枪 先弄掉一部分 在风枪吹下 就可以了

网友:
先风枪主板预热到焊锡变白,然后上烙铁,烙铁温度不能太高,要不然掉簧片。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用烙铁吧锡融化,用吸锡器吸掉能吸起来的,剩下的用风枪400度中风速,一边吹另一边拿钳子捏着串口往外拔,不要特别用力,会吧串口捏坏,稍用点劲,吹一会儿就下来了

网友:
换这个确实有点困难  以前弄过一次 再也不想弄了

网友:
风嘴拆下来,用大口吹,吹之前最好先用烙铁上遍锡,这样容易一点,背面吹就可以拿下,主板上的U口,PS2口,COM口跟网口都可以这么吹

网友:
插根数据线,反面吹,吸枪吸就行了。

网友:
拆个串口有那么难拆吗,堆锡用烙铁都能拆下来啦

网友:
,用大口吹,吹之前最好先用烙铁上遍锡,这样容易一点,背面吹就可以拿下

网友:
我用吸锡枪,烙铁加热哪个脚就吸光哪个脚的锡。一般很好用的

网友:
如果感觉吸锡枪老是烫塑料头,可以加个大点的热缩管

网友:
我去  直接风枪加大温度  快点就可以了

网友:
快克450°轻松能拆

网友:
继续修炼即可 焊接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这种不管是烙铁还是风枪 都和容易拆的

网友:
左手风枪 右手洛铁 两个一起上

网友(2018-08-31):
牛逼了吸血大发都用上了,这玩意搞不好会抽芯

网友:
用锡炉或者先把塑料外包围取掉然后风枪吹掉所有的针

网友:
高温拆除,450度大风量应该很快的

网友:
用电烙铁一个个针脚去拆,热风枪容易吹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