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西医相接合诊断治疗法”快速维修联想Y430

楼主(2018-07-05):
前几天听黄老师的课中说到,修机不要首先就找图纸,要能快速的根据主板上的电感的位置大概判断此电感的作用及控制输出芯片位置,对于一些无图纸的待修板也就不会束手无策了,我就试着不用图纸修修看。
1:中医用的“望、闻、听、切(仔细观察主板外观,闻主板是否有烧毁异味,听可调电源是否有过流保护咔咔声,切即摸,摸主板元器件是否有异常过温”
2:西医用的“量体温(万用表测量电感对地值)
以上说明纯属个人理解,如有表述错误或不当之处,请多多指教!
联想Y430,板号为LA-4141P,版本号REV:1E  插适配器电流0.02A不触发
此时按开关无任何反应,拿起万用表快速测量了主板上的几个供电电感,无一电感有电压,
也就是说连待机+5VALWP、+3VALWP也没有,(这时若按照专业的修法就要打开图纸查芯片工作原理及工作条件了)
我这里说的是用“中西医相接合诊断治疗法”快速维修,所以就忽略正常操作流程。
没有待机供电+5VALWP、+3VALWP,但接可调电源有0.02A的电流,根据我自己平常维修过的经历判断,此板可能有微短路现像。
断开可调电源,对主板上的几个供电电感对地测阻值:
除电感PL7对地值为0外,其它供电电感对地值基本正常(这也是根据自己平常维修经历判断)
此电感为PL7在显卡芯片附近,应该为VGA_CORE供电电感。
测量完供电电感对地值,只有PL7电感对地值为0,就拿起主板仔细观察PL7电感附近及PL7电感反面,还真就看到了问题:
看到明显烧毁的芯片,拆掉烧毁芯片,再测PL7对地阻值:
根据平常维修时测对地值数据,此对地值基本为正常了。

擦干净看芯片型号为ISL6268,在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
待芯片冷却后再次测量了几个电感的对地值,都基本正常
就插上可调电源,还是显示0.02A电流,测量电感电压,还是无一电感有输出,按开关也无反应。
这时我就用手仔细的摸主板上的各个元器件,(这也是我的一个习惯,在维修遇到坎时,就用手摸主板上的元器件,
边摸边想,也有点为了掩饰在客户面前丢面)正面摸了摸反面,中间摸了摸边上,最后在主板边上摸到了一个发烫的芯片,
此芯片型号为MB39A126,在料板上找到此芯片换上
待芯片温度冷却后,又测了一下各电感的对地值,无异常,插上可调电源,电流显示为0.01A
测各电感电压,PL10、PL11上就有5V、3.3V,此电压就是+5VALWP、+3VALWP

此时心里已经有点小激动,猜测应该可以触发了,
没接开关板,就把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在开关接口上划过,触发上电亮机:

网友:
学习了,那个望闻问切跟习惯性摸摸挺好的

网友:
多谢分享,确实有可以借鉴的地方、。。。。。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本本上的功率电感对地值相对较小,没经验的以为都短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本本上的功率电感对地值相对较小,没经验的以为都短路呢。

平常测量的次数及类型多了,也就慢慢的有个大概了。

网友B:
分析很详细,这样的老机器,我们一般都不修了,毕竟速度不快,很多料板都卖了,机器量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析很详细,这样的老机器,我们一般都不修了,毕竟速度不快,很多料板都卖了,机器量收了。

机器老是老了点,客户拿来维修,只要能找到配件,我都会去修的,机器新旧并不影响维修价格。

网友C:
还有这样的机器修吗还有这样的机器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样的机器修吗还有这样的机器修吗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楼主离大神又近了一步,恭喜。。。。

网友D:
首先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显示供电电感正常阻值是很小的吗?方法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显示供电电感正常阻值是很小的吗?方法很好,值得学习!

是的,一般在几欧到几十欧左右。

网友:
楼主最终对图纸看一下都是什么损坏没呀

网友:
没钱看不完,看到这个待机也估计是哪里漏电了

网友:
小弟受教了,楼主维修水平真厉害!

网友:
楼主真有才,还中西结合,呵呵!!学习了,。

网友:
好久不修这种机器了,  修机器其实还是要细心,经常不注意的地方出点小问题

网友:
如果待机0.02而不出三五伏  我一般从保护隔离开始查

网友:
看到精华了,功底深厚! 以后也要多下功夫

网友:
阻值0肯定是短路

网友:
大师了,好技术,只是这么老的机子不收钱最好

网友:
这个电感会影响开机吗??????

网友:
0.02A的电流 你可以摸出哪里烫  你牛逼 !!!

网友:
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很好 谢谢!!!!!!!!!

网友:
大师功夫了得,中西医结合效果非同凡响。

网友:
确实有地方值得借鉴借鉴,谢谢!!!

网友:
中西医结合 很厉害   还是西医比较厉害

网友:
联想这种无3   5V   微短路   难弄       费时费力!

网友:
向无私奉献的人致敬!

网友:
太历害了。。。。。。。。。。。。。。。。。。。。。。。。。。

网友:
这疗法好,等待中

网友:
学习了,修的不错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