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se博士2683有源音箱维修求助

楼主(2018-07-05):
接手一台BOSE 2683 有源音箱,2.1系统,故障现象不出声,卫星箱和低音炮都无声,测量+37V,-37V,+17V ,-17V,+15V,-15V都正常,在线测量功放管均正常,无音频输入的时候,几分钟后主供电自动切断,接上音频输入电源再次自动开启。该机使用了好多不常见的芯片,主要的运放还是4558,低音炮前放是411CN,卫星箱前放是351CN,时间控制芯片是2072,可变增益放大电路是CA3080E,四晶体管集成放大是MPQ3904,在维修陷入无序的时候,在线测量了所有的三极管二极管电阻均正常(这个花费了好长时间)。现在怀疑这个功放是否有其他电路设计导致不工作。希望有维修经验的同行指点指点。

网友:
先确定引线和卫星音箱是否正常,然后顺着输入端慢慢测量信号把,最好有示波器,修好能收个高价格的,这个音箱现在还有卖 的两千多

网友:
音箱喇叭是好的,现在用信号引入法测量,功放末级没有问题,出的声音很小,但前一级就不通了,三路都不通,真怀疑有什么被控制了。这个板子除了部分运放和其他几个IC,基本都是散件,也好检查,但就是检查不出坏件,几个IC和功放管供电都对,就是不工作。如果有明显的短路或者短路,电压会体现出来。

网友:
注意电位器工作是否良好,看哪里发热严重就注重检查

网友:
2个电位器单独检查,没有问题,因为不工作,所以也没有发热的,

网友A(2023-02-11):
有图纸吗

网友A(2023-10-23):
修好了吗

网友A:
我的低音炮输出交流27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