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修着修着就起火了

楼主(2018-07-05):
DELL 7420
主板号:DAOR08MB6E2 REV:E2
故障:不开机
时间:2018年7月4日晚  ,拆机裸板测试,电流一直在0.24A。只有显卡有点烫,其他无温度。测试3V 5V 1.5V正常 其他都无。测试各电感无短路,阻值无异常。先刷个bios试试看。刷完涛声依旧,确定并非BIOS问题。时间不早就先回家了,明天再说。

7月5日上午,加焊CPU供电芯片,开机电流1.2-1.3-1.2-1.1 跳变,不亮机。多次开机后,突然主板电源接口处起火冒烟,检查烧掉一个场管,烧掉一个保险丝,保险丝已经烧糊。测量还是大电流。

测试EL29同样烧毁,EL29下级短路,拆掉PQ37,继续短路,放弃治疗,主板才300多,不想继续深挖,没意思了。

网友:
应该再修一下,看看究竟是啥原因,肯定是大短路造成的!

网友:
真惨!不过也是,查这种短路,实在是很麻烦,还有烧板的风险,不如直接告诉客户换板呢!毕竟也不贵!

网友:
你这个待机0.24是有地方短路  应该是 3  5v  短路  你应该后面取点断开 用烧鸡 大发  应该有奇效

网友(点评):
人家说的是上电电流0.24,明显上电不完全。不是待机电流。

网友:
凡是上电不完全的,都不太好修。这种问题我报价很高。

网友:
这个是版层短路可能性比较大  这个只要扣干净的 还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么便宜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