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8-07-05):
LED背光显示器已经普及多年,但市面关于液晶显示器的书籍基本上都是CCFL背光的,而且两者的内部结构还不太一样。

网友A:
LCD已经不多见了

网友B:
都是LED显示器了,哪里还有LCD 显示器了哦,那都卖不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CD已经不多见了

现在都是LED背光的LCD液晶显示器,以前学的都是CCFL背光的LCD液晶显示器,两者的区别还是不小的,除了一个工作在高压,一个工作在相对低压外,背光的供电线也不同,CCFL的是两根线,而LED的我所见的都是软排线,而且有的背光供电是来自电源板,有的是来自驱动板的。还有背光供电接口针脚的定义,有时同一板号的板针脚定义也有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LED显示器了,哪里还有LCD 显示器了哦,那都卖不掉了

我就是想找详细介绍LED背光显示器的书箱和资料,但是基本没有,就算有都是很简略的介绍,要知道LED背光和CCFL背光的差别还是不少的。

网友:
迅维里面都没人懂这个,是吗?感觉这里都是笔记本的天下。

网友C:
LCD的维修量还是很多的,只是没人卖了,过几年估计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CD的维修量还是很多的,只是没人卖了,过几年估计就没了

我现在遇到的都是2011年以后,基本上都是LED背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