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TB 购 BIOS 15-5577

楼主(2018-07-05):
某宝购买的   15-5577 DAAM9BMBAD0 REV D BIOS
我机子问题是掉电

淘宝 8M.rar

修改合成 4M.rar

修改合成 8M.rar

网友:
按开关上电 1.0左右掉吗               我的也是掉电   开10次 可能会亮那么一次 运气好的话

网友(2018-09-19):
这机器是2017年的吧有保吧

网友A(2018-10-22):
有没有图纸,老铁,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纸,老铁,老铁,,,,,,,,,,

就是找不到图纸吖              论坛里没有   可以去TB 看看

网友:
下载试试,等会回复结果 。。。。。。。。。。。

网友(2018-11-23):
"淘宝8MB“ 里面还有4M 的,大家下载的时候  省点分。  我刷了  能开机 ,但是  我的机器 有别的问题 开机慢, BIOS 应该是好的。

网友B(2019-05-29):
淘宝的是      原厂的吗 ?、淘宝的是      原厂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的是      原厂的吗 ?、淘宝的是      原厂的吗 ?、

肯定是原厂的   TB购买的

网友(2019-08-15):
开机慢  但是能开机。。。。。。。。。。。。

网友(2019-09-16):
淘宝4M刷上不亮

网友(2020-03-27):
这个机器估计没有原厂的  南桥坏了  换上后 加电掉

网友(2020-09-06):
我刷了 TB 4M 的 亮机好慢哦

网友C(2022-05-31):
楼主我的是半小时后掉电,你的是怎么回事?刷了哪个好了

网友(2022-09-12):
正好需要,下载来试试

网友(2022-12-31):
测试了淘宝8M 不触发 。下载另外一个工厂的就正常了

网友(2023-05-15):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的是半小时后掉电,你的是怎么回事?刷了哪个好了

你的半小时掉电问题解决了吗  我有个也是  至今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