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p 喇叭杂音

楼主(2018-07-05):
品牌:联想
型号:Y430P
主板号:NM-A031
故障:喇叭杂音

到手先装系统,修电脑的原则还是不变的,装完系统,用驱动精灵把声卡驱动更新了一下。
开始测试。喇叭开机的过程中有轻微的杂音,进系统的声声音也是杂音。测试耳机口正常。大致判断声卡并无问题,可能是功放的问题了。不过这个机器也不能说一点声音也没有,拔插USB的时候喇叭还是有声音的,不过也是杂音。

测试喇叭的电压2.3V的样子。目前认为正常(根据以前修的机器,喇叭的电压在2.5V)。先换个喇叭试下,故障一样。那就是主板问题了,正好手上有个坏主板。先换个功放和声卡吧!换完故障一样,尼玛!不淡定了。老老实实看图吧!下图纸看图。

检查B+_PVDD电压异常,19v转换过来的电压,但是主板芯片上只有7V多的电压。沿路检查LA57阻值偏大异常。
直接更换后,19V电压正常,开机测量喇叭的电压11V。艹   这么高的电压。看来这个喇叭的功率不小啊!进系统久违的声音来了。至此修复完成。

好久不修声卡的问题了,以为喇叭的电压还是2.5V 走了弯路,换了功放,又换了声卡。真的没想到19V的电压直接到功放芯片上了。是我该学习的时间了。

加分哦!码字太幸苦了!

/:)清风陈锋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在维修实战中学习,也是一样的。毕竟这种问题还是少啊。

网友:
完了还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额   太自信了   走偏了把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芯片坏,导致烧保险

网友:
路过 学习一下 刷刷屏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不会修这个问题,这个算是少见的,有杂音我一般认为喇叭坏了

网友:
声卡这问题现在修的太少了

网友:
杂音问题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电容 。。。。。。。。。。

网友:
好吧 主供电也会导致杂音

网友:
打开就干  干完才看  一看后悔   恕我多嘴   不要太自信

网友:
声卡电路确实不好弄,模拟电路要复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