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430u维修

楼主(2018-07-05):
接商家的一个T430U ,通电不显,看电流向内存问题,内存在键盘下面,两根内存,橡皮擦擦好了,心想捡到便宜了,装好试机,晕,按键盘没反应接USB 也没反应,拆机刷BIOS ,U20,U19 都一样,最后刷U23 ,刷了2个都不亮了,0.65 不动了,刷回原来的也不亮了晕,难道吹BIOS的时候,桥吹到了?
刷BIOS

网友:
您这水平不赖,给问题复杂化了。

网友:
整了半天也没查出具体问题出在哪里,U23 我又下了3个刷了还是不行,只有怀疑桥虚了,商家一直吹又挣不到几个钱,其他机又堆起了,算了退换客户

网友:
退给商家了2,3天后,在QQ上说客户拿到街边上一家不多久就修好了,说我害的他把客户丢了,瞬间就无语了。。。。

网友:
拆bios你们都是吹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