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显示器初次开机不亮指示灯一闪

楼主(2018-07-05):
这个显示器插电开机指示灯一闪一闪的,稍等一会儿,多开几次就好了,就显示正常了,无论怎么开关就正常了,没事了就,只要一关了,第二天在开又那个样子了,我感觉是电容的问题,不知道是前级还是后级的。

网友:
跟着感觉走!希望你能发现新大陆。

网友:
不能光靠感觉,先拆开看看,......

网友A:
拆开看看......有经喜...

网友:
不折机,你怎么修,修机先折开看看,之后再测量一下

网友B:
楼主要捡到钱了,拆机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有经喜...

惊喜?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里面电路板上的电容有坏的? 可是我已经拆开了 ,没见电容有鼓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捡到钱了,拆机就知道

捡到钱?可是我已经拆开了,没见到里面的电容鼓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捡到钱?可是我已经拆开了,没见到里面的电容鼓的呀

那就不管了,换后级滤波电容和前级电源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再说,一般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管了,换后级滤波电容和前级电源芯片供电的滤波电容,换了再说,一般能好

正在解决呢,看看能好吗     把电容都换掉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这技术板子都烧成这样子了都维修好了。

网友:
如果说换了电容不好  ,带不起负载就不好修了

网友:
拆开换鼓包的电容不就得了,不行就修稳压

网友:
后级的电容            线换掉

网友:
都有可能哦

网友D:
这都不用拆 肯定是后级5V 鼓了

网友(2018-08-18):
引用 网友D:
这都不用拆 肯定是后级5V 鼓了

哦,好的,我去查查看看,电容看上去没有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