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只要装WIN10就出这界面 哪位大神指导下 确实着急

楼主(2018-07-05):
只要一装WIN10的系统  装好之后 什么也不运行 过一会就出现这个界面 然后跑到100%的时候就重启了 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 希望帮助下 装WIN8系统很正常 不会出问题 但是软件必须用WIN10系统才能运行

网友:
一共20台左右 配置什么都一样  就其中的3 4台一直出这个问题 有知道的麻烦指导下 真心谢谢了 非常着急

网友A:
一步步安装的还是ghost的安装,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步步安装的还是ghost的安装,可以试一下

我用的U盘手动装的也不行    然后又把ghost文件拷到本机 然后用安装软件安装也不行

网友A:
那还是GHOST ,用U盘一步步装,硬盘接线有没有检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是GHOST ,用U盘一步步装,硬盘接线有没有检查下

我GHOST了不行  用U盘一步一步装的 也是这问题 而且不是一台 是3 4台都这样

网友:
我换了好几个WIN10都不行  但是装WIN8的 他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                                                                                               ...

我主板是华硕B85-plus   麻烦问下怎么刷 谢谢

网友C:
把WIN10快速启动去掉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WIN10快速启动去掉看看

找到问题了 装完系统不能更新显卡 一更新显卡就出问题

网友:
我之前安装一台联想IDEAPAID也出现这个界面
打了RAID驱动解决

网友:
原来驱动的事啊  ?
显卡驱动个

网友:
蓝屏吧, 换个其他版本系统试试,去MSDN下载原版镜像包试试

网友:
放电 BIOS 电池 拿掉  等个几分钟 再装上试试了

网友:
查看下内存 多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到问题了 装完系统不能更新显卡 一更新显卡就出问题

下官网驱动也不行吗?不装驱动,显卡要来干嘛?

网友:
这种问题就感觉是win7的蓝屏,同意16#楼观点。我个人的解决步骤:1.安装原版系统(排除GHOST版不兼容问题)2.换内存 3.硬盘 4.主板 总会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