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SN1521神舟 K660E-i7 D8

楼主(2018-07-05):
NTSN1521神舟 K660E-i7 D8图纸我是不敢想了

我想知道哪个是待机3.3V,太迷人了,不知从哪看,附上实物图和NB675芯片

网友:
完全看不懂的啊,。。。。。。。

网友:
我想问,谁修过这个机器,帮我指出这个待机3.3V的电感

网友A:
进水了?这新的机子过保了?

网友B:
这么明显,难道没有修过嘛

网友:
没有碰到过,是什么问题?不出待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明显,难道没有修过嘛

知道就指下位置呗,必竟现在坏的,我只是用它做判断是否桥坏,不确定是否是那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了?这新的机子过保了?

四代的U,8系列的桥,保准过保

网友:
广达的图纸画的很好的啊

网友:
内存槽下面SD卡边上

网友:
3v5v第一张图在右下角第二张图在左下角。

网友:
我又拍了两照,不知对不对,这个电感短路了

网友C:
电源口旁边L35/3.3V,L34/5V

网友:
再贴几张,以备日后参考,这板子连个坦电容都没有,让我怎么分析,真心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口旁边L35/3.3V,L34/5V

那SD卡旁边的是1.05V?我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