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5G DAZ8VMB18D0上电瞬间掉电简单维修一例,内附各大电感对地阻值

楼主(2018-07-05):
机型:图1

主板正面:图2

主板反面:图3

板号:图4

故障:按开关,上电瞬间掉电
分析:上电保护,有可能是缺电压或者有短路。
维修过程:拆机裸板测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如下 图5,图6

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于是上电用示波器打各大供电掉电前是否有出来,除了待机3.3V ,5V,还有如下电压出来,请看图7 图8(这里为了让大家看的清楚,我出发两次,抓了两个波形)

顺便用示波器打了下BIOS 第8脚供电,波形如图 9

这个掉电的波形跟其他的供电都不一样,找到供电产生的芯片,这个供电芯片是由5V待机直接供电,产生二级的3.3V和5V电压,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如图10 图11

打了下对地阻值发现,3.3V对地阻值正常,而5V那边对地直接短路了,如图12 图13

看来问题找到了,直接烧鸡大法伺候,在无线网卡接口处发现裂痕的电容,图14

更换坏掉的电容再次测量二级5V对地阻值如 图15

上电机器显示,附上亮机 图16

主板高清大图链接: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58854-1-1.html

网友A:
好久不看帖子了,大神依旧是大神 ,让我神一样的膜拜

网友B:
图文并茂,写的很详细

网友C:
卧槽,卧槽,卧槽,  大师兄又装逼了,示波器+自动万能表

网友D:
你的手机像素 就是好。。。我这个苹果6 咋就是黑乎乎的哦

网友E:
最怕修到不掉电的,电流又是1A多的情况,复位也有了。也在跑码了。

网友F:
感謝您與我們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久不看帖子了,大神依旧是大神 ,让我神一样的膜拜

哪有你神,技术都没有你好,你才是真正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文并茂,写的很详细

图文并茂才能体现帖子的真实性,也比较容易理解,你说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卧槽,卧槽,  大师兄又装逼了,示波器+自动万能表

莫非你就不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手机像素 就是好。。。我这个苹果6 咋就是黑乎乎的哦

角度问题吧,或者是光线问题,6拍照也是很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文并茂,写的很详细

谢谢,记得评分支持支持,写帖子比修机费的时间还多,鼓励鼓励我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怕修到不掉电的,电流又是1A多的情况,复位也有了。也在跑码了。

这种情况BIOS的可能性最大,你可以用示波器打下过没过内存,例如测试内存复位脚,如果内存复位有了,基本内存就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謝您與我們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我需要你手上的评分权利为我鼓励支持。

网友G:
谢谢楼主,,,,,,

图文并茂,写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

图文并茂,写的很详细

最重要是能否让新手学到东西,不然写的再详细都没有用

网友H: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网友I:
每天都个几个 这样问题 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H: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xuexi学习

这灌水太过明显了吧,看看帖子也可以增加经验再发表自己的看法就不会灌水啦

网友:
楼主一看就是仔细人太精细了,这帖子发的比修机器的时间还长吧

网友:
这个掉电的波形跟其他的供电都不一样

网友:
思路清楚,水到渠成。顶

网友:
现在还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每天都个几个 这样问题 的,,, ,,,

那不是赚大了,这种死鱼我也想天天捡

网友:
很厉害啊!其实测量对地阻值后面是没有单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