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进水维修

楼主(2018-07-05):
机器拿来上电80MA定住而且不开机有20MA漏电,拆下主板一看是维修过的,连U2都没装,有四个脚用线连接起来了,这是干嘛呢,难道这样飞线可以取代U2???求解
没多研究,先装一个U2再说,装了之后上电还是一样,想着还是先修好漏电吧,由于漏电小没有明显发热,看到音频旁边腐蚀比较厉害我就拆了相关电容还有音频IC结果是误判了,想了想进水多数显示部分故障比较多,而且测量到I2C总线有一组电压偏低果断拆了显示供电IC,看到底部腐蚀痕迹就知道问题找到了
换了IC装上音频开机还是不亮,但能进DFU了,看到硬盘是拆过的(不明白上家拆硬盘的原因)于是拆下来看看先,有掉点而且没有除胶,处理好装上去终于开机了,维修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