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一体机主板PC2202_H61B 维修

楼主(2018-07-05):
昨天来了一台杂牌一体机一看是上次维修的,上次是CPU损坏更换了CPU。这次客户说使用会花屏,时间没发确定 。

放着试机子一天,花屏没看见过,但是会掉电,开始以为是变压器问题,更换变压器还是一样。于是用可调电压试机子的时候 直接不显示了!!!

这样更换,就怕某个电压不问题导致花屏。现在直接不显示倒是可以好好的查查。拆出主板。

测了一系列主要电压发现1.8VPLL电压为2.0V  偏高了一点。 不放心就追查一下控制芯片。 控制芯片为LM324 ,测一下3脚电压为2.0V 于是就直接更换了两个电阻 R72 R76 然他电压恢复为1.8V

修好这个1.8V 后 试着看看主板能不能点亮。结果还是一样1.7A 的电流 不显示。。继续测电压,当测到那个内存的负载电压的时候发现问题,只有0.3V
芯片为UP0109 8脚芯片。5678为5V 供电, 1脚位1.5V 内存电压主供电,3脚为基准电压输入脚。测3脚电压为0.3V  测3脚电压的分压电阻不正常,更换两个一样的电阻10K  分压为一半。0.75V 更换后 4脚电压正常了!!!

当这个0,75V电压修好后 继续测机子能不能电压。。。接上可调电源1.7A电流跳变两次亮次亮机子。。。
当这个电压修好后回想到机子会花屏,看来这个这个电压导致机子不定时花屏了!!!

马上装好机子起来 ,继续测试电影,两小时没花屏,也没掉电。。。今天再测试一天后交给客户。

网友:
无图纸维修的吗?怎么判断电阻阻值的呢?

网友:
内存上拉电压引起的花屏啊,1.8V偏高0.2V比较少见。

网友:
这杂牌板上个月修过两块一块坏桥一块坏CPU

网友:
兄弟T61p的CMOS电路导致的不开机没电流有待机,本来是上电自动开机,电池有电,初步判断是CMOS电路出的问题,后来插上电源关机放那里一天就不开机了,待机都正常~~~~求大神搭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