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 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8-07-05):
6SP 不充电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 6SP

  故障现象:6SP 不充电

  故障维修过程:首先排除外配问题,换个电池测试故障依旧,看来问题出在主板,在维修中USB芯片损坏率较高,直接更换USB芯片顺便把充电芯片也换掉。开机测试,故障还是一样,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了,插入数据线看充电电流为0.00MA。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充电电流为0.00MA说明充电芯片或相关电路有问题,上述过程中已经换过USB芯片可以排除是USB芯片损坏,那么问题就出现在电路上了,拆充电芯片测量对地值时发现F5脚对地短路,

  分析:根据客户的描述怀疑故障出在充电芯片或者充电电路故障。

  查看PCB点位找到电路图中的三颗电容。

  仔细观察发现C2320电容破损,拆掉后测量阻值恢复正常。

  装回充电IC补回C2320电容。

  维修结果:经测试故障修复,维修结束。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

相关阅读:

iPhone6sp摔过之后屏碎主板无服务的曲折维修: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37995-1-1.html

网友:
很好很好,正好有个差不多类似的故障,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
这个滤波电容直接去掉,不装也可以啊!

网友:
细节很重要   维修师必备的。。。。。。。

网友:
那两个芯片没坏 就是这个电容坏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