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A1286改集成BIOS

楼主(2018-07-05):
A1286改集成 BIOS ,第一刷BIOS   第二  拆掉显卡供电芯片 5VS 供电芯片2个电阻。。第三不能按重置键。。。

K91F 820-2915改集显BIOS.zip

网友A:
在不在不,大哥请教个问题,蓝天代工的报警掉电看你修复过,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不在不,大哥请教个问题,蓝天代工的报警掉电看你修复过,请教一下是什么问题?

这个倒是 经常修。。。闪灯报警掉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倒是 经常修。。。闪灯报警掉电吧。。。

恩,你QQ多少,请教一下dsadsadsa

网友(2018-12-12):
你这个是 820-2915-B 吧 ??  820-2850-A有改成的麽  ??

网友C:
改完进系统没声音 有遇到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完进系统没声音 有遇到过吗

声音有的。。。就是不能 调亮度。。

网友(2019-11-23):
我手上有台A1286 820-2915-B改完集成,键盘部分失灵,求助

网友(2020-11-19):
电阻点位有码

网友(2022-12-03):
引用 网友C:
改完进系统没声音 有遇到过吗

不错 支持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