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利浦 226V4L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8-07-05):
求助飞利浦 226V4L开机无显示,接在正常的主机上开主机机,打开显示器灯亮 发白色光 无任何图像 也无显示飞利浦的LOGO,屏幕黑屏,且屏幕亮度无任何变化,好象灯管不亮一样。另外拔掉VGA数据线 显示器的灯没有任何变化。个人推测驱动板坏,另外灯管也有可能是坏的,不知对否,请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能开能关的话问题就锁定在背光上面反之就是电源板或者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开能关的话问题就锁定在背光上面反之就是电源板或者驱动板

谢谢指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