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苦逼的维修,泪奔的经历,让人崩溃的ThinkPad T450

楼主(2018-07-05):
具体细节没有拍照,心情很崩溃,只说说经历
前天下午二点,同行汤司令拿来一个ThinkPad T450,说不充电,开机之后,看到系统是新做的,排除软件.
然后汤司令就在旁边看着,估计是怕我放电解决吧。表述此电脑是船员用的,马上要出航韩国,晚上九点要出发,意思是当场修好。
电池有买新的代换过,还是 显示是电池已接通,未充电
一看这个本子,估计不便宜,戴好静电手环,开始拆机
机器主板照片1图

先测下保护隔离管,正常,店里的安泰信示波器是个摆设,各种抓不到波,我很少用,SMBUS没抓。

此机图纸没有,马家也没问到,查芯片PDF测充电芯片脚位正常,充电上下管打值也正常。

论坛有说BIOS会引起不充电,先来个软的吧,刷BIOS简单,联想官网找到BIOS下载下来,由于官网只更新了主BIOS部分,与原机合成,当然,原机BIOS肯定会备份。
心想刷BIOS总刷不坏机器吧,大不了刷回备份就是。
也许有的大神会说,不要用客户BIOS刷机,用自己的备用BIOS芯片刷,我碰到很多同型号,同大小,刷同程序的BIOS芯片,原机能亮,备用就不能亮,不知道什么原因,望知道的大神能解惑
有时候半夜走夜路,怕鬼就要遇到鬼,刷完合成BIOS不亮了,好吧,我还原,结果,悲催了,还原原BIOS,不触发了,难道BIOS芯片被我搞坏了,换个同型号同大小的BIOS芯片刷,还是一样.

完了完了,要凉了,图纸点位都没有,也没动什么啊,刷个BIOS刷的不触发,近视治成瞎子了。
汤司令那复杂的眼神盯着我,我......我也没动哪里啊,就刷个BIOS而已,你在旁边也看到了。。。。
在我低声下气的交涉下,汤司令留下机器。
换板是不可能换板的,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换板的,一是贵,二是汤司令也不会答应的。

找了一圈,找到个T440图纸参考下
插适配器,电流0.002A,3秒过后掉到0.000A,按开关0.003A,3秒过后0.000A
0.002A时候,3V.5V电压有出来,内存供电没有,
0.000A的时候第一个隔离管P管Q9的G级6V多,导通条件满足

第二个隔离管Q36是N管,G级电压为18V左右

隔离管Q36是G极控制电压由联想专用芯片提供

开关脚3V,有时候3.2V不等,不知道是不是表的问题
开关进联想专用芯片和EC

进EC的

打值各电感阻值正常,果断订联想专用芯片和EC,告之EC是带程序的剪板
我擦,EC自带程序,我就要骂自己了,这不充电关BIOS芯片啥事,骂完自己,还是祈祷不要坏的是什么大问题
订芯片中间隔了一天,汤司令是一天三个电话来催,我*****
今天芯片到,先换联想专用芯片,换完开关脚3V,不变化了,看来不是我的福禄克水,是他坏了,开关3V是由专用芯片产生的。换完还是不触发。
那接着换EC吧,EC是BGA封装,手动点完珠子,上机一路跳变亮机了。还好还好,不用赔板子了,喝稀饭的钱是省下一个月的了
这是坏掉的芯片

亮机图

亮机电流

由于是原电池,但已显示电池已接通,正在充电,0%充不上去,怀疑可能原电池还是坏的,不想再折腾了,催死我了,让他拿新电池来试
拆机小心翼翼,带着防静电手环,不知道怎么就坏了专用芯片和EC,不知道坛友们有没有遇到过烦心事
这波买卖如果不充电,看来还是要赔买芯片的钱了
唉,维修不易啊......

 会员3159012元2023-4-17 06:09

/:)清风陈锋 + 5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图片点错又发了一遍,不好意思了

网友A:
楼主充不充电说一下呀,最后好了没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充不充电说一下呀,最后好了没有呀。

充电显示有变化,今天已电话通知了,人没来,后面好了告之大家

网友:
够倒霉的。。。刷个BIOS 。。芯片都报废了  ,惨

网友:
社会我周哥 人狠话不多.........................

网友(点评):
屋漏偏逢连绵雨,喝粥还要倒贴钱

网友:
你取BIOS芯片,把哪里搞短路了吧,我一般双烙铁取BIOS芯片,不用风枪

网友B:
绝对是没有小心搞得 我从来不带防静电手套 拆机 5000与台 只有一台摔过的踩到狗屎了

网友:
够倒霉的。。。刷个BIOS 。。芯片都报废了!真是未试过!!

网友C:
太惨了。是不是一分钱没收倒贴好几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惨了。是不是一分钱没收倒贴好几十?

唉,倒霉了,说多了都是泪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绝对是没有小心搞得 我从来不带防静电手套 拆机 5000与台 只有一台摔过的踩到狗屎了

一直没带的,带了就怕静电坏,结果怕鬼就遇鬼

网友E:
深有同感啊!上次修个偶尔亮机的,刷个bios的把EC和高速计算芯片给烧坏了,当时心里拔凉拔凉的,还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
感謝您與我們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深有同感啊!上次修个偶尔亮机的,刷个bios的把EC和高速计算芯片给烧坏了,当时心里拔凉拔凉的,还不知怎么 ...

维修不容易,且修且珍惜,现在业务量也下降好多,不知道前路在何方。

网友F:
任何同行,包括对电脑感兴趣的人,都不能让他看到你维修。防止他学你的手艺。还有他能给你带来晦气。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哑巴吃黄连,楼主最后机器完全修好了吗

网友G:
修到桥头自然直 ,,你是在浠水开店吗?我也是浠水的,不过我不在老家那里,哪天回去时经过你那里聊下

网友:
这破机器就是没图纸,还集成度很高,我之前也瞎猫碰死耗子搞好一台,最关键的是还贵,我那台是700毫安的时候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任何同行,包括对电脑感兴趣的人,都不能让他看到你维修。防止他学你的手艺。还有他能给你带来晦气。我就是 ...

进水的机器当顾客面拆开效果会好些,一般顾客看完里面一堆的浆糊都会愿意留下来让慢慢修也有了可能不便宜的心理准备。

网友H:
拿来的时候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换了芯片显示充电中,但充不上,这种它主板有问题,电池也是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到桥头自然直 ,,你是在浠水开店吗?我也是浠水的,不过我不在老家那里,哪天回去时经过你那里聊下

好的,你加我微信zzq071083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任何同行,包括对电脑感兴趣的人,都不能让他看到你维修。防止他学你的手艺。还有他能给你带来晦气。我就是 ...

我一般也不喜欢别人看着,对你说的很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H:
拿来的时候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换了芯片显示充电中,但充不上,这种它主板有问题,电池也是坏的吧。

你现在换个电池应该可以充电了
针对第3种现象:系统里面显示正在充电中,但是一直充不满
1、电池放久了没用,导致容量失效,引起无法充电(部分机器放久没用,装上显示充电中,经过几个小时激活,依然可以使用)
2、充电芯片、充电上下管、充电检流电阻异常
3、EC或EC_ROM损坏

网友I:
我去  会不会你焊bios的时候风枪温度太高了啊

网友:
苦逼的维修工,都以为维修很挣钱,各有各的难处

网友:
只能说你倒霉呗!不要说你动了主板之后出问题了,前段时间我们这边装系统突然大电流了。。。。5v上管击穿,搞掉了一大串5v供电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没带的,带了就怕静电坏,结果怕鬼就遇鬼

估计是客户在你慌神了  心态要练

网友:
修机有风险,,,遇到过一两次头就大了,,,,,,能亮机的最好报下风险,以防万一

网友J:
楼主充不充电说一下呀,最后好了没有呀

网友:
修机有风险,开壳需谨慎。哈哈。。。。。。。。

网友:
看到楼主写到戴上静电手套这里,就知道要凉了,bga封装的ec也是坑,上次碰到过一台直接pass

网友K:
技术有待提高。。。这明显的操作不当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去  会不会你焊bios的时候风枪温度太高了啊

并不会,原BIOS没坏,而且BIOS芯片和EC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充不充电说一下呀,最后好了没有呀

兄die,你图像怎么和我的一样啊
没好一天催几次,好了没消息,也不来拿,去他大爷的
让他带电池来,他自己买了新电池,不想跟他在换什么了,一个螺丝都不想给他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技术有待提高。。。这明显的操作不当

一直都是自拆自装自修的,都没出问题,只能自认倒霉了

网友:
维修思路很清楚    学习了  。。。。。。。。

网友:
昨天修一个戴尔充放电,,,,本来开机  后来直接不开机了,哎

网友:
谢谢分享   我也不喜欢被人看着修 ,总会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脚。。

网友:
泪奔喔   现在新机子真正有问题的  修复率都不高 哎

网友(2021-04-12):
这个主板很便宜的

网友:
你取BIOS芯片,把哪里搞短路了

网友(2021-05-14):
倒霉的时候就是这样 曾经有一台华硕 8代低压i7 拿来的时候能开机 固态加机械 机械硬盘坏了 那换个机械硬盘够简单了吧 打开后盖 拔掉电池排线 换上机械硬盘 装好机器 不开机了 折腾了一下 发现南桥挂了 桥和CPU在一起的 更倒霉的是 这个机器是国外买的 而且刚刚过保修 如果不是国外买的 国内找维修站的人搞搞关系出个几百块也可以交换一个板子 好吧 只能换U了 自己换不了 找了个同行愿意接活的 价格还算公道 1200 我和客户一人出600 就这么换个机械硬盘 血亏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