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B85-PRO GRAME半小时准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8-07-05):
两块一样的asus B85-PRO GRAME的主板,一块客户送过来就是半小时准时掉电,一块主板不亮,不过内存,换PCH后亮机也出现半小时掉电,在bios下和进系统都一样半小时准时掉,刷过BIOS,改过ME,结果都一样,并且在BIOS内看不到ME的版本号,哪位大神知道这种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继续换桥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继续换桥就好了。

两个主板都换桥了,这个板子对桥有什么特别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个主板都换桥了,这个板子对桥有什么特别要求?

你去拆一个Asus B85的桥做上去看看,说不定直接OK

网友:
哎  3个桥芯片都比二手主板贵了  做生意的话 还是不要搞了   后期问题多

网友C:
以前遇到过类似故障,进bios观察cpu温度不断在上升,最后发现是amd,cpu架有型变,更换cpu架后,排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遇到过类似故障,进bios观察cpu温度不断在上升,最后发现是amd,cpu架有型变,更换cpu架后,排出故障。

b85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主板都换桥了,这个板子对桥有什么特别要求?

对头!继续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拆一个Asus B85的桥做上去看看,说不定直接OK

我拆的是技嘉B85上的,再找一个ASUS上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试!!!!!!!!!!!!!!!!!!!!!!!!

兄弟,这个是官网下载的吗?官网我下过试了,一样的现象

网友:
好像这板子爱出桥边上那个1.05V压不良的问题掉电,想不能楼主为什么去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