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plus 未知错误4013非基带问题

楼主(2018-07-05):
接了一个7P拿来时候显示数据线,应该是在别人那刷过机的,我刷机试结果报错4013,直接给客户说基带坏了,报价后留下来。
然后论坛也搜了一下这个代码都是搞基带好了,我先测量了基带电压都没有短路的,然后换了一个电源试了一下结果还是一样,
然后我又翘下基带CPU发现并没有掉有用 的点,装上重试还是不行,心想八成是基带本身挂了,最后抱着试试的心态换了一个
晶振结果刷机好了,满心欢喜装机准备是其他功能,结果开机重启,.......心想莫不成主板有断线?
陷入沉思的时候突然记起来我最后一遍刷机的时候是没有装前置摄像头排线的,果断把排线断开再开机正常了,拆下排线能看
到感光位置进水腐蚀了,好苦逼折腾半天结果是个小问题,看来还是经验欠缺以后这种故障一定要先排除外部设备,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以后注意别像我一样走弯路。

网友:
牛人呀,我是小白一个,

网友A:
一摸一样,我也在板子上搞了半天 结果是前置排线 问题 换一个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摸一样,我也在板子上搞了半天 结果是前置排线 问题 换一个解决。

哈哈哈哈  我以为只有我会走这种冤枉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