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LA-A921

楼主(2018-07-05):
la-a921 充电芯片和 公共点上管下管 洞换好之后待机高开机能亮  是什么情况

网友A:
待机的时候 有什么电压 存在?检查下 ,渴能是 那些电压提前开启了

网友B:
1,仁宝的断开3,5v隔离点看看,有些机器有公共点隔离点或小电感;
2,如果还高就测试下3/5v 线性电压是否拉低或发烫;
3,还不行就测试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还要测其它下管d级(电感)是否有多余击穿漏电电压
4,排除了这些就看看充电电路吧。

网友:
问题问的很精简,没有具体分析也没有图纸例子,这个靠自己吧。

网友:
感觉我是一脸懵逼   都不知道原故障是啥

网友:
既然开机能亮.进系统使用几个小时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仁宝的断开3,5v隔离点看看,有些机器有公共点隔离点或小电感;
2,如果还高就测试下3/5v 线性电压是否 ...

应该是充电电路 有烧断线 充电芯片烫

网友:
yoga的机器不好修啊。。碰到机器  修起来很累

网友:
那么多错别字猜半天也没猜出你要表达个什么东东。

网友:
找图纸对到修,你板子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的时候 有什么电压 存在?检查下 ,渴能是 那些电压提前开启了

这个机器设计比较奇怪 公共点电压是从从点芯片pwm出来的 这个上管下管加充电芯片全换 把烧掉的线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