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维修华硕K550

楼主(2018-07-05):
今天接一台同行华硕K550V的机器,同行说,可以正常开机,用手轻轻一拍C壳键盘电脑就掉电黑屏,接受一试,确实如客户所说,打发走人。、然后拆版,两所有电压都正常,麻蛋 这个如何下手,然后用手拍主板,不掉,什么情况,好了?在一拍,熄火了,它熄火了我也老货头大啊,确实不知道如何下手。、然后发现熄火的时候电流表要打表,估计是哪个芯片坏了,这个不好排查,壳自己又不会用示波器,心想会用波波修这个故障就容易多了,因为已经确定是供电芯片不良引起。很无奈啊。然后一个个排除,最终确定是1.05V供电芯片不良导致,原型号是JJ=KF什么的,找个DJ开头的待会上去,故障排除了;怎么拍板都不掉电了,庄家测试一个下午有时候拍键盘也没有掉电。确定故障修复,最后来张图。

网友:
JJ=开头是RT8202M,DJ开头的是RT8202A

网友A:
楼主,修机器还是有一套的啊!这样的机器就直接秒了?

网友B:
能教下如何排除的?

网友:
修这种故障问题.需要耐心.一处一处找.能修好下次就更有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教下如何排除的?

分享个经验给你.随便拿个小工具的塑胶柄或木柄那端.四处轻轻敲.一般能找到可疑的位置

网友C:
厉害了,这个故障不好找啊,以前碰到老机子意识拍拍就熄火的搞南桥好的

网友:
我一般用小孩子的那种带橡皮擦的铅笔敲 管用

网友D:
用放大镜能看到虚焊和断脚的吗?

网友:
                        RT8202是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了,这个故障不好找啊,以前碰到老机子意识拍拍就熄火的搞南桥好的

这个我加焊过南桥的,不管用,也是费了很多时间才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放大镜能看到虚焊和断脚的吗?

看不到,加焊过,应该是内部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机器还是有一套的啊!这样的机器就直接秒了?

不是秒的,花了两个多小时才确定是那个芯片坏。

网友:
我自己不知道情况下就是直接问卖芯片的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