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Lenovo B51-80 换代用15.6寸不亮 开机灯亮 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8-07-05):
哎~~~师傅们~~换代用屏~~行不行啊~~~哎~~~

网友:
原屏什么型号?代用屏什么型号?码片换过去都不行吗?

网友:
上面N156BGE-EA2是1366x768的
另一个看不到型号,如果是1920x1080的,可能会不行吧

网友:
这就是~~原机的屏~~联想B51-80~~2016 10 26日买的~~~客户的小孩儿~~一屁股坐碎了~~~屏型号~~~载图里~~~~之前换了一个代用的~~~点不亮~~~

网友:
哎~~这就是~~原品屏幕~~~之前换代用的~~~点不亮~~~哎~~

网友A:
我找到故障了~~~是我的问题~~~哎怪了~~~别的师傅说我没插好~~~哎~~~我得配个镜子了~~~将近40岁我~~~眼睛不行了吗~~~哎~~老了~~~年轻好啊~~~现在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到故障了~~~是我的问题~~~哎怪了~~~别的师傅说我没插好~~~哎~~~我得配个镜子了~~~将近40岁我~~~眼睛不 ...

正当年    眼睛不好戴副眼镜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