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断线维修实际案例--G470笔记本电路分析图

楼主(2018-07-05):
机型:联想G470
板号:LA-6751P,HM65+NV独显
原始故障现象:不触发

维修过程:
这台机器算是比较悲催曾经被联想维修站判定主板报废需要更换主板,客户曾拿到别地找人修过可惜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故障依然存在 好吧看看他到底是得了什么病开修!接入维修专用电源监测待机电流0.02算基本正常。按开关没任何反应,

下面继续检查待机条件:测公共点电压正常(说明主板基本上无大短现象),测3VALWP\5VALWP电感无电压,顺着找到PWM控制芯片RT8205,接着测RT8205的工作条件,

第16脚VIN有19V,第3脚REF有2V,第13脚EN有3V,第8脚VREG3有3V,第17脚VREG5有5V电压,

第1脚ENTRIP1和第6脚ENTRIP2这两脚均无电压以上测试数据表明:RT8205已经得到了供电并产生了3VLP和VL线性电压,就差PWM模块没有工作,所以没有3VALW和5VALW电,而第1脚和第6脚正是这两个电压的开启脚,

这两个脚定义:如果通过电阻到地,就会直接开启两路PWM,根据芯片原理描述如果直接接地,就会关闭两路PWM(实际第1脚ENTRIP1和第6脚ENTRIP2这两个脚在通过PR405\PR406这两个电阻到地的同时,也受控于PQ405 如果PQ405导通到地的话,将会直接关闭两路PWM电压,

实际测量发现,PQ405的2、5脚被VL线性电压上拉为5V,使PQ405完全导通到地了,看来这可能就是导致无3VALW和5VALW产生的病因了,要想产生两路PWM电压,PQ405必须截止,其G极必须为低电平,PQ407必须导通,PQ407是个NPN三极管,它的第2脚要有高电平,实测PQ407的2脚无电压,此脚对地阻值正常,PQ407的2脚电压是由VS电压送过来,经过PR416和PR417分压后得到的,同时还受控于MAINPWON和PQ406,测得PR416的两端电压都为0,

继续往下追查,找到VS电压的来源,
测试属于表面来源U01的第1脚有18.5V电压,难道PR416和PQ101之前断线了先飞线再说,直接在它们之间飞根线,线飞好后,再测,发现PR416的第1脚有18.5V,2脚电压顺利产生.......好吧接入维修电源闭上眼睛按电源开挂电流顺利上升。接上液晶屏后联想可爱的logo终于重现。最后做老化测试无任何问题机器算是彻底修复了。

网友(点评):
继续加油,成神之路不远矣!!!!!

网友A:
这个是机器是ait独显的兄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机器是ait独显的兄台!!!!!!!!

这台机器有N卡也有A卡的老铁!!!!!!!!

网友:
楼主理论分析到位,会理论修笔记本就是不难呀。

网友:
绝对的老司机,现在的维修行情不好哦,快修才是王道!

网友:
联想维修站一个 待机3V5V都修不好,技术还垃圾 。。。。

网友B:
维修站就知道换板

网友:
思路清晰,经验到位,学习了,好贴值得收藏。

网友:
技术好贴,值得收藏,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站就知道换板

这是合理的啊

网友:
楼主言论精辟,经验老道,师承高处,合肥的人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