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不能使用,你说什么问题?

楼主(2018-07-05):
品牌:SONY
主板型号:MBX-268 独立显卡

文字不多简单简洁,你说说什么问题?

故障:不开机
第一步:不开机,合成BIOS,就搞定了。
第二步:装机完成,进系统到WIN7界面的时候白屏不到1秒,之后黑屏重启。换硬盘安装WIN10,安装完成如图
显卡已经完成安装,但是分辨率只能1024*768,而且是推荐的,在往上调,对不起没了,只能是1024*768。
点击显卡属性,竟然说驱动没有安装。说明:驱动100%没问题,SONY官网驱动,驱动精灵,自己下载的都试过了。均一样的。期间CPU换过,系统换过WIN7(WIN7的故障现象为打完驱动,进入WIN7界面白屏一下,之后黑屏重启)。图片为WIN10系统下的图片。内存换过,硬盘换过。裸板测试安装的系统。

第三步: ,不幸的事,换个显卡一个毛样,期间BIOS换过好几个了。主板上无显卡设置跳线。

此机其他一切正常。唯独显卡出现这个问题。现在初步怀疑南桥了。南桥搞完不行,直接换板。修机器太累。

如果你有高见欢迎跟帖!毕竟考虑问题不是全面的!

网友:
很大可能是你刷的合成bios引起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华硕主板。刷亮了然后做系统显卡就是驱不上。没有办法。把之前备份的刷回就完好了。BIOS不急刷新的。先备份,然后清,再刷回如果不行再从网上找。

网友:
应该再刷个BIOS试试.找个完整的BIOS.目前的BIOS就先储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