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oga13 5a大短及不充电

楼主(2018-07-05):
      机器是朋友的朋友的……连包烟钱都没收到来时候说不通电  内置电池的 我接过来插电调直接大短  这机器以前也修过几台  也可以说是通病   短路的图没拍  直接调到3v1a插到充电口  直接摸   看图吧 就是这两个其中一个  图中的我已经换好了一对   换上可以开机了电流0.8a左右  电池接上也一样  量了一下电池没电   有可能电池保护了    量了主板上电池接口2.3几Ⅴ不对  个人理解应该14v多才对   顺着电池接口找保护隔离下管19.v多上管g极19.5几v  应该导通了  断电量d  s极直接击穿仙童8884的mos管   应该是30v9a的   找了个s412代换   g极25v多   插电池还没开机就有充电电流了2.6a多应该电池没电了  进系统也有显示充电了

   这个是第一个mos管坏了

网友:
麻烦版主加个权限   手机发的找不到怎么加

网友:
这机器修的流              简单直接粗和爆        话说楼主确实是功底扎实 加分

网友:
电池没电了,不会锁死吗?还可以充电?

网友:
这款YOGA是找不到图纸的,楼主能搞定了,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2018-08-04):
感谢楼主,第一次修超极本,按照您这步骤检查修好了;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 这么快就修好了  支持

网友A:
你换的是 Q18  具体型号是
FDMC888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是 Q18  具体型号是
FDMC8884

是的   我修了好多了  也就这的mos管   还有电容短路

网友:
           这种板子修的少。。。。。。

网友B: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 第一张照片是更换后的2个电容位置 ,第三张照片是更换Mos管(有粉红色圆点的元件),这样理解对吗? 谢谢。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  图纸也不好找  楼主能搞定非常不错了。。。

网友:
这种高端本 真容易短路 我也修过雷瑟的情况 互相学习哦吧

网友:
还好吗没有烧到U 是比较幸运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 第一张照片是更换后的2个电容位置 ,第三张照片是更换Mos管(有粉红色圆点的元件), ...

是的   可以自己量一下   只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