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不定时循环重启维修

楼主(2018-07-06):
机器故障;苹果6开机进系统,使用几分钟内黑屏自动重启开机。
拿到机器电池没电,拆机加电源测试故障如描述。本意先易后难,先刷个机看看。刷完还是一样。拆机拿下主板观察外观,整体良好无变形进水。 认真检查发现主板电池座,有腐蚀发霉。 想到问题就是这里,电池电量数据检测脚出问题会导致手机不定时循环重启。(链接爱思助手显示不到电池电量数据充电数次) 先处理清洗加焊电池座,检测脚打阻值有636正常无断线。打开图纸看,J2523电池座BATTERY_SWI电池电量检测脚通U1401充电芯片F2脚,充电芯片G1脚CPU控制电池电量。 通路原理知道了,拆下U1401充电芯片。G1打阻值428,有阻值说明U1401坏或CPU坏。 换了U1401后,开机还是读取不到电池电量。根据维修资料所说证明,这种故障是因为CPU坏拉低了SWI总线的电压,可以通过外部接上拉电阻的方法把SWI总线的电压拉高。从C1700(PP3V)拉一条线出来,接上一个2.2K的电阻,电阻另一端接BATTERY_SWI_电池电量(R2511) 到此维修结束,开机测试链接爱思显示电池电量信息。

网友:
牛,借电给U1401供电修复,牛牛牛

网友:
牛牛牛。。。。。。。。。。。。。。。。。。。。。。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2018-08-13):
这借电大法厉害,牛,我都没想到还能这样

网友:
这样借电修复很好,既安全又实用啊!!

网友:
原理精通,修机轻松。原理不会,修机很累!楼主真厉害!!!!!!!!!!!!

网友:
楼主总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我也在学习中,,谢谢楼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思路清晰 手工过膝就是修好机器的基本保证  不错 赞一个

网友:
好文章。。。。。。。。。。。。。。。。。。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原理精通,手工也的跟上。这样修起来得心应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能修上不代表能使稳定

网友:
很好的一线维修经验,维修初哥一个,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有2个疑问:
1.G2脚打阻值如何打,为什么有阻值就说明U1401或CPU坏?
2.G2上拉之后,会不会导致检测功能不准确?
望楼主热心解答。

网友:
哦,是BATTERY_SWI_脚加上拉,那此脚的电压是不是就固定了,失去检测的一部分功能?

网友:
这个方法真的很厉害,不过上次我遇到的最后不是这个方法解决

网友:
对照图纸一步一步跟楼主思路走 本以为要芯片换完还不好要搞CPU啦 没想到直接接上啦电阻就OK 很厉害啦

网友:
干货满满哇,不过重启第一件事就应该查看电池有无数据,

网友:
大赞 对于新手来说很好懂理解 多谢大神

网友:
只会修外配的新手 收藏学习了 感谢

网友:
借电给U1401供电修复,牛牛牛借电给U1401供电修复,牛牛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