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810T无背光灯

楼主(2018-07-06):
板号:05274-2 jm51 dis mb 宏碁5810T,之前是EC烧毁短路。换了个同一型号的EC WPE7731L,现在能开机显示就是没背光灯,查了一下LCD/CCD CONN接口,发现没有DBC_EN开启信号为低电平,此信号直连EC重新换了个EC故障依旧,后又刷了一下BIOS,摘掉了独显,问题依旧还是没解决!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此板号图纸下载:https://pan.baidu.com/s/13sigDI-KJjkJLRWxxkirjQ

网友:
5脚是背光开启信号、6脚是亮度调节,背光主供电都有吗。开启信号的相连通道原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