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DELL本 无法调节亮度 怎么硬改屏幕亮度

楼主(2018-07-06):
这个笔记本是客户在网上买的,原来装的WIN8.到我这里换成WIN7后不能调节亮度。更新显卡驱动无果。在电源选项中看到有亮度调节,但滑动调节屏幕亮度无反应。客户说之前就不能调节,装过几次系统,但是最早记得好像是能调节。我想山寨的的驱动可能是专用的。于是我想有没有硬改的方式让它一直处于最大亮度。比如修显示器时,DIM亮度信号上拉到3.3V一般就是最大亮度。不知道笔记本行不行,没试过。谁知道说一下。

网友:
可行,亮度调节,和开启脚短接一直3.3v,

网友:
把屏上短接一下

网友:
换个 win10或者win8   试试././././././././

网友:
可以的,直接上拉到电源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等楼主公报答案

网友:
找到背光开启,直接上拉到3.3就行了

网友:
只要不是特殊屏都是可以这样的

网友:
拆机查芯片改电路一气呵成,不过,能将就着用为什么要折腾呢

网友:
可以啊 屏背面亮度调节脚位短接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