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识别USB鼠标

楼主(2018-07-06):
华硕P5QOL-AM  主板不识别USB鼠标,但是U盘识别,不是系统问题,因为进PE下   也不识别鼠标,各位大神,谁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鼠标坏了。。。。。。。。。。。。。。。。。

网友B:
不匹配,换不同的口,换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匹配,换不同的口,换鼠标。。。。。。

换板子解决了,肯定不是鼠标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鼠标坏了。。。。。。。。。。。。。。。。。

鼠标好的··········································

网友C:
与USB相关的是南桥、IO,可以查相关上拉电阻,电容是否漏电,有电感的可以测一下电感,有时万用表查不出来,直接换可能更快

网友:
            USB有5v吗   ps2 管用不

网友:
换个鼠标试试。。。。。。。。。。。。。。。。

网友:
鼠标接口的排阻,电容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与USB相关的是南桥、IO,可以查相关上拉电阻,电容是否漏电,有电感的可以测一下电感,有时万用表查不出来 ...

专业,不过U盘可以识别   USB鼠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