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52SJ 凌动时序 不触发

楼主(2018-07-06):
板号:P552SJ 凌动CPU 无南桥故障不触发求助

3 5V正常达到峰值 待机1.8V正常达到峰值
EC 6个条件满足
BIOS 8脚1.8V(正常) 1脚6脚都有稳定波

按开关有高低高 不发出RSMRST PWRBTN
RTC和SRTC 都正常

换过EC 刷过几个BIOS  还是怀疑BIOS程序问题

网友A:
你在IO是什么芯片,看看是BIOS参与触发还是IO触发 如果IO触发那得买剪板的IO

网友B:
兄弟,你注意一下BIOS是不是低压的,有没有人之前修过,BIOS是不是被人换了

网友C:
你在IO是什么芯片 型号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IO是什么芯片,看看是BIOS参与触发还是IO触发 如果IO触发那得买剪板的IO

IT8885E 这个好像不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在IO是什么芯片 型号有吗!!!!!!!!!!!!!

IT8885E 这个好像不带程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注意一下BIOS是不是低压的,有没有人之前修过,BIOS是不是被人换了

BIOS是1.8V供电的 没人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是1.8V供电的 没人修过。

那你找个这种低压BIOS刷一下试试吧,我之前吃过这种亏,也是不触发的,EC不动作,换了一个BIOS好了,我感觉EC不动作是EC读不到BIOS或者读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