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脑双系统。用pe+ghost安装win。开机按option无mac盘

楼主(2018-07-06):
有个客户mac双系统win7里ps死活装不上,于是我让重装win7,但是本人非常不喜欢在mac系统里制作启动盘,方法:
1.这个电脑型号不是很新分区表是mbr格式的,efi格式分区方法有差别,遇到再发2.直接进pe然后格式化windows系统盘,然后找个win7的iso原版镜像,然后用工具挂载直接解压到格式化好的windows盘里面。解压完重启电脑,然后按option选择windows看看能不能进系统,提示no boot....的话,接着进pe用bootbcd修复引导,用diskgen激活windows分区然后重启就行了。

噩梦开始:
总之就是装了win之后按option看不见mac盘,,,,,
解决方法,网上说是用命令修改guid,但是是基于win8,我是win7的怎么办?
使用:傲梅分区助手
将如图前三个苹果分区全部改id(修改分区类型)为af 啥啥啥mac分区如图是改好的,用diskgen没有这个选项。。。。
接着重启电脑 就能出来了
具体情况还更复杂,如果有同行遇到同样问题,甚至mac和win全显示不出来的可以找我,只要你不删除分区我应该都能搞定,就算你删除了我觉得我应该也能搞定qq2780225585

安装苹果双系统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7257-1.html

网友:
这个好像没难度~~~~~~~~~~~~~~~~~~~~~~~~~~~

网友A:
今天碰到一台苹果的电脑 在WINDOWS下 温度很高。。不好解决 看来苹果电脑运行WINDOWS还是有电困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碰到一台苹果的电脑 在WINDOWS下 温度很高。。不好解决 看来苹果电脑运行WINDOWS还是有电困难

苹果运行windows 没问题的 发热应该是别的原因吧

网友:
上次装一台苹果机子,WIN7装上发热,全格重装苹果和WIN7 ,发热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P苹果的软件问题我都是给客服打电话,客服相当客气,小姐姐说话声音也很甜

网友B:
买苹果不就是用他的系统吗,改win7那还买苹果干什么同样的价格买别的本配置可高出好多的

网友:
苹果不是在windows系统下贼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苹果不就是用他的系统吗,改win7那还买苹果干什么同样的价格买别的本配置可高出好多的

搞设计的主要是看中他的屏幕。。。。。。。。。。。。。。。。。。。

网友:
苹果的机器装双系统还是比较好装的,用苹果系统里面的BOOTCAMP装啊?

网友:
一般有的客户不用苹果系统直接进pe做gostwin7啊0........................................

网友:
苹果在win系统里面  太热了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上次有一个客户的苹果,安WIN7 CPU 温度100左右,一会儿关机了,清了一个灰,给挂了,

网友:
现在装双系统还没装明白呢。。。

网友:
现在苹果的新机都支持WIN10了,有的感觉也不是很好安装

网友:
一般没有资料           随便折腾  ,有就得小心点 了  ·

网友:
这个软件可以

网友(2020-06-26):
用diskgen没有这个选项(WIN和MAC,它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工具软件都大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