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0-G3屏有黑丝闪,求关助

楼主(2018-07-06):
HP440-G3笔记本开机画面正常,未进PE或系统屏幕都正常,进入后有黑丝(数量不一)满屏闪动。换过屏,内存,改过集显(本机是双显卡),板载带桥CPU不敢动,主板屏接口总线LVDS通过耦合电容直接进入板载CPU,6条LVDS线参数基本一致。BGA压过ATI独显。屏线的可能性微小。拜托给位提供些宝贵意见!!!

网友:
以前遇过是屏问题 , 不过你换过了,就不清楚了

网友:
确定不是屏幕的问题?

网友:
确定换过屏,压过独显,检测LVDS参数正常,BIOS改过集显,最后刷过BIOS,一样一样的

网友:
这个还是换条屏线看看,屏线的可能性比较大的。

网友:
屏线  和接口  要好好检查下  注意主板有没有地方有刮伤

网友:
“还有谁”----这是冯小刚的电影台词,能够给我个说法,屏线在转轴处摇动故障一样,屏图像完整理论上与屏线无关。还有就是进系统过程是无图像的,可能还是板载CPU可能性大?

网友:
有没有像是cpu或者哪儿滤波电容或者哪儿的什么问题啊,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楼主解决了没有啊,发出来大家分享一下,以后遇到好秒

网友:
还有谁能够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