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rx570显卡点位图,或者图纸,

楼主(2018-07-06):
ASUS的显卡,显卡背面有测试点,有12V,3.3V,5V,1.8V这几个电压,VPEX ,VGPU,VMEM,VDDCI都没电压,求图纸或者点位图,有的帮忙或者花钱买啊

网友:
我没有啊,有的话我就会发给你的,帮你寻找一下

网友:
板子拍照给我!

网友A:
图片在这里,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在这里,看看。。。。。。。。。。。。。。。。

来高清图!!!!!

网友:
知道 了   学习了   谢谢  楼主收藏了

网友:
能请问一下,楼主方便发个图吗?

网友:
容我大胆猜测一下可能是GPU供电问题!    如果猜错希望您别见怪,谢谢!

网友(2018-08-15):
显卡是不可能有图纸地~~~~~~~~~~~~~~~~~~~~~~~~~~

网友:
根据连接的mos管往回查一查通哪个芯片

网友:
我刚刚遇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板,一样的问题,看你的帖子换15K电阻就点亮了,但是这个有问题的时候3脚大于2脚输出低电平,改2脚电阻会改变3脚的电压,这个没有图纸真我有点不懂为什么,楼主请解释一下为什么,谢谢你的帖子修好一块板

网友B:
能找到点位   但是价格太贵,我可以帮你问问

网友:
我需要正面金手指上方貼紙照.....

网友:
楼主搞定没,我这也有个还没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找到点位   但是价格太贵,我可以帮你问问

点位的价格可能在50左右,而且  部分点位  看不到零件的料号

网友(2018-09-18):
学习了!经验是宝贵的!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同求啊,急,在线苦等······················

网友(2018-10-25):
这个图纸我怕是不好找,。要是能找到,到时候回复你

网友:
B85-PLUS R2.0 r1.00 完美亮机,解决亮机慢

网友:
目前就见论坛里有1080的显卡点图,显卡图纸稀缺!

网友C:
找工厂要图纸,一般人那来图纸,可能工厂有一些都不需要,,,你还是先把显卡打一下值,看看有没有 可能有修的机会,,不是所有显卡 有图纸就能修好,别白费力气,,先打一下阻值个个数据都测过在来修,一步步来,先从核心显存补助共电阻值测量起,在修12V 5V 核心共电显存共电1V 1.8V以此推修,如果说都有正常值在来修,如果说不正常就放弃 有一些核心都坏了,你要来图纸也修不好,无用功 你一点维修基础都没有,,给你图纸你也修不好

网友:
哪位大神有HD7970 HD7950 R9 280 R9280X图纸或点位吗?

网友:
我记得论坛好像之前有人发过,你自己搜索一下啊

网友(2018-11-26):
图纸点位只有工厂有!!!!!!!!!!!!!

网友:
应该先修VGPU电压,根据上电时序修电压吧。

网友(2018-12-29):
也就是没核心供电啊?先把核心供电修出来在修其他的啊,没核心供电没法确定其他电路额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