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面版号:lenovo IH61MA V:1.0 背面版号:H61H2-LM5 V:1.0 小白维修帖

楼主(2018-07-06):
小白维修帖
这块主板是联想品牌主板,由精英代工
问题:不触发

这是主板正反面图片,各有一个版号,正面是联想的版号,背面是精英的版号
师傅扔给我说不触发最适合我,于是信心满满开始查问题

找到IO芯片的触发脚位,查到SLP_S3#,测试得到电压零点几V,是一个低电平。这就是问题所在了,这个信号是桥和IO之间的信号,我于是从头查信号:VCCRTC\RTCRST#\SRTCRST#\32.768\DSWVRMEN\INTVRMEN\VCCDSW3_3\DPWROK\SLP_SUS#\VCCSUS3_3\RSMRST#,这些信号都正常,除了一个跳线帽没电压(师傅说这个品牌主板在触发后才会有)。我先说IO坏了,师傅说不对啊,SLP_S3#是桥发出来的,于是我说是桥坏了,给师傅看,师傅查了SLP_S4#有高电平电压,说明桥应该是正常的,于是师傅用烙铁拿掉下图两个芯片

并将焊盘的1脚和8脚短接
师傅说:有些主板这种USB供电芯片容易将SLP_S3#拉低,将1脚和8脚短接是让USB供电正常
于是一切弄好后测试,亮机了
心情好,又把BIOS拆下来,刷了一下,呵呵,欢迎下载
图纸虽然版本号差了一点,但我感觉似乎一点不差

正面IH61MA REV 1.0 背面 H61H2-LM5 REV0.1.pdf

网友A:
厉害厉害,可惜俺找不到师傅带。一切靠自己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可惜俺找不到师傅带。一切靠自己摸索。

正在努力学习中,没办法,什么都不会啊

网友:
对了,第一次测试的时候还不亮机,师傅让把两个跳线帽放电,然后就能够正常亮机了,师傅说这是因为总是去非正常触发是一些芯片什么的保护了,所以要后就能正常触发亮机了,呵呵

网友:
这是V星代工的吧????V星板喜欢搞这个小八脚。。有个修板师傅带,你学的会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