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81M USB短路了怎么办

楼主(2018-07-06):
联想CIH81M  不加电, USB对地短路。 是桥坏了吗? 换桥的话是不是还要刷BIOS

网友A:
是的   你说的就对  。。。。。

网友:
还桥吧,换了再刷BIOS了,不然就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先把六脚保护的拆了看会不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你说的就对  。。。。。

太油菜花了

网友:
我觉得USB短路可以先测一下电容,只是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