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改集显

楼主(2018-07-06):
已验证断掉独显供电或拆下来独显芯片l

今夕何夕。, + 2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A:
没一个字  你的意思是拆了显卡就 可以改了是吧

网友:
加分了 下次可以写的详细点省的别人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一个字  你的意思是拆了显卡就 可以改了是吧

是的,直接拆了独显芯片也可以,断开独显供电也可以

网友:
这样也行,下次我也来试试!!!

网友:
以后可以借鉴一下了,这个机器现在少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