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pple A1502不开机

楼主(2018-07-06):
拆机发现电池鼓包严重,电池拔了还是不开机,有的机器不插电池不开机,不晓得这款机器是不是也一样,哪位师兄晓得。
插适配器亮橙色灯,电池拔了也一样。

网友A:
不开机风扇转不?不按电池插电源风扇应该转的

网友B:
感觉这个电池 要炸的 感觉 ,,

网友:
               你还是先找电池试试吧。。  还有一个信号就是电池电量过低信号  你拉一个3.3试试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C:
把电池拔掉了还不开机,用的85W的原装电源试试看,如果还不开机那是主板有问题的?

网友D:
这个机子要接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风扇转不?不按电池插电源风扇应该转的

不转啊,就是不开机,不晓得是不是没查电池的缘故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子要接电池才能开机,

不插电池不开机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池拔掉了还不开机,用的85W的原装电源试试看,如果还不开机那是主板有问题的?

原装的没有,只有A1466的那种,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电池 要炸的 感觉 ,,

哥们是凯里的??~~~~~~~~~~~~~~~~~~~~~~~~~~~

H55
不经常在凯里, 有时候在贵阳,有时候在凯里!

网友G:
这种机器不插电池可以开机的,刚开始开机风扇是不转的,这是15年的,你接电源看看触摸板能按吗,能按证明开机了,不能按就是没开查供电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种机器不插电池可以开机的,刚开始开机风扇是不转的,这是15年的,你接电源看看触摸板能按吗,能按证明开 ...

风扇是没有转,没插电池亮橙色灯好像也不正常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哥们是凯里的??~~~~~~~~~~~~~~~~~~~~~~~~~~~

是啊,吓死了,不小心把电池戳坏了,好臭 啊

网友:
电池坏了。。。。。。。。。。。。

新芯箱硬88 -1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吓死了,不小心把电池戳坏了,好臭 啊

吓死了,臭到是不怕,万一起火了就麻烦了!!!哈哈!!!小心再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风扇是没有转,没插电池亮橙色灯好像也不正常吧

你按触摸板,不开机触摸板按不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插电池不开机是吧,!!!!!!

对的,PRO系列的机子大部分不接电池或电池有问题是开不了机的,你这个建议先换电池先

网友:
这个机器貌似是要电脑才回触发吧   这是I7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的,PRO系列的机子大部分不接电池或电池有问题是开不了机的,你这个建议先换电池先

用它原来的电池,量电池电感有12V,

网友:
马上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先换电池试下吗?

现在手上没有电池,1个300多,客户还没有回复要不要修

网友:
师兄,不要吓我啊!!!!!!!!!!!!!!!!

网友:
A1502 不差电池 不上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它原来的电池,量电池电感有12V,

那就按不开机时序修就行了,不触发的机子比较好修

网友:
这个必须要电池才能开机,这个必须要电池才能开机这个必须要电池才能开机这个必须要电池才能开机这个必须要电池才能开机这个必须要电池才能开机

网友:
这款机貌似是电池不装  插电自动上电吧

网友:
有发票拿到苹果售后可以免费换电池的

网友:
这个机器要吧电池安装上才能开机,不然是不触发的。

网友I:
最好还是先发电池    先不动主板   有次我自己就是电池坏了  死命修主板 就是找不到问题    最后电池回来插上就ok了   简直苦逼的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最好还是先发电池    先不动主板   有次我自己就是电池坏了  死命修主板 就是找不到问题    最后电池回来插 ...

电池换了,可以开机,有时候提示电池没电,不怎么好认,有时候又可以,不晓得是不是电池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不插电池不开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电池换了,可以开机,有时候提示电池没电,不怎么好认,有时候又可以,不晓得是不是电池问题

新电池多充会电    电池接口看插稳没

网友:
引用 网友I:
新电池多充会电    电池接口看插稳没

电池发回去了,让他重新发一个来试试,有的时候开机提示电量不足要插适配器。可以开机是进系统电有80%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电池,这么牛B.................................

不晓得是不是电池问题,希望换电池就好了

网友:
鼓包这么厉害的还是第一次见  像个气蛤蟆

网友:
6666666666666666要爆了

网友K:
1502 15年的单独主板 直接接电源可以上电,不需要电池。当然前提是 原装65W电源。还有山寨电源可以充电 原装电源不可以充电的问题。其实就是主板问题还有 15年的1502 一定要cpu烫得不得了的时候 风扇才慢悠悠 转 撸主可以摸摸cpu看看判断是否开机。上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K:
1502 15年的单独主板 直接接电源可以上电,不需要电池。当然前提是 原装65W电源。还有山寨电源可以充电 原 ...

我用的原装电源,现在问题是电池有的升级后不开机,有时候开机,开机时电池显示80%正常,不开机的时候提示要插适配器,电池电量不足,进系统电池提示没认到,适配器亮橙色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原装电源,现在问题是电池有的升级后不开机,有时候开机,开机时电池显示80%正常,不开机的时候提 ...

修不好,我回收了,你问问你客户。

网友:
   慢慢 测了   不触发还是比较爽的

网友L:
楼上有人说不接电池能开机,我的影响当中是不接电池开不了的。。。。昨天刚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
检查一下你的CPU   我这个A1502是CPU炸了

网友:
我的可以开机,现在问题是电池有时候可以识别,有时候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上有人说不接电池能开机,我的影响当中是不接电池开不了的。。。。昨天刚修到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不插电池不开机,我试过了。插原装适配器也不开机

网友(2018-08-21):
2015 年的a1502 风扇不转的。2013-2014年的风扇转,你接上原装的充电线进系统风扇才转,不过你的电池要换啦,不然触摸板要爆啦

网友:
机器电池坏了,屏线接口处有进水,有1pin氧化断了,链接好后,开机正常了

网友:
你按触摸板,不开机触摸板按不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