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笔记本不开机报警

楼主(2018-07-06):
戴尔笔记本3521板载u北桥和u是集成在一起的。装了一个黑鲨鱼Win7系统,用了两次就不开机了,最后一次开机屏幕是马赛克,强行按住开机键不放关机再开机还是一样,第三次插电源开机好了,插上优盘下载了几首歌正常关机。时隔一个星期再开机屏幕就没反应了,报警7声,把内存重插一次报警变成5声,在把内存察了察最后报警连续两声短,试了很多次,RTC电池扣下来短接电池座开机还是连续两声短,手摸南桥发烫。usb供电5.2v正常,待机电压5v和3.3v正常。南桥周围电压1.05v,3.35v都有,南桥表面上有个电容打阻值18欧姆,电压3.35v,uh2芯片4脚是地,其他1脚~8脚(除了4脚)都是3.35v,图纸上都是3v,为什么我测的都是3.35v,用了三个表测量都是一样,感觉电压高了。全板基本没有短路的地方,cpu旁边有个330容量电容阻值2欧姆不知道是不是正常?32.768晶振两脚各电压分别是0.31v和0.22v,两表笔夸接晶振两脚没有电压。uh6也有3.3v。开机自检好像不过内存。没有示波器,也没有可调电源,平时修理家用电器的,就是洗衣机,微波炉,电磁炉,老式彩电,这些基本用不到示波器和可调电源就没有买。笔记本理论知识没有太多。网上看了很多盲刷bios教程,就是没有戴尔笔记本盲刷。做了启动优盘官网下载bios也提取bios后缀为fd、hdr、wph、bin刷的时候都不读取优盘,刚开机时优盘指示灯亮一下即灭,戴尔笔记本应急模式按住end不放再插电源风扇就狂转,电源指示灯亮,硬盘灯亮一下即灭。怀疑不是刷bios的问题,是主板南桥或者uh2又或者ec哪里通讯线路不通,只是猜测。请老师们凭经验分析一下大概哪里出问题了,对了,之前有个uc2 5脚门芯片其中一个脚莓断,换了一个A9的,现在问题跟没换一个样。有电路图。没有思路,

网友A:
这问题描述的 我只能说声呵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描述的 我只能说声呵呵了!!!

你好,请问南桥背面上唯一一颗小电容阻值多少才算正常,我的la-9104p主板南桥那个电容是18欧姆,算不算正常?

网友:
这个南桥背面上有一颗电容,阻值18欧姆,开机南桥发烫,不开机南桥没温度,正常的这个阻值会是十几欧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