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 572G 你不知道的暗屏。求指点。

楼主(2018-07-06):
机型:ACER E5 572G
板号:Z5WAW LA-B702P
故障:不定时暗屏。按FN+F6 熄屏可以再次开启,开启后可以亮一会儿,也会立马暗,无规律。
过程:更新过BIOS 官网最新,
          断过独显供电,集显也一样。
          暗屏+LCDVDD  INVTPWM DISPOFF#  EDP_HPD  TS_EN 都有电压。正常和暗电压无变化。

求助。换过屏线 屏。不接键盘 都一样。不定时暗屏。不知道 查那里了。

网友(点评):
LID 信号测了忘记写了。因为这个信号,从图纸上看只有开关键到EC 和一个3V上拉。没有其它原器件,手触摸有变化。但是电压正常,低电平会休眠。有个现象就是非正常关机后,倒计时很快。

网友(点评):
LID 开关在 在开机键上。一直没有接。所以不会是感应器坏。

网友(点评):
7月7日。客户取走了。不能在试了。

网友:
兄弟LID哪个信号看下有没有变化,上次看到一个联想机子。哪个朋友就和你是一样的、就是LID哪个的问题、

网友:
屏开关电路也就是LID你都没查。

网友:
检测哈LID这个,容易导致这样的现象。。。。。。。。

网友:
直接强拉3.3到 PMW LED EN 应该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