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P TPN-Q139 BIOS

楼主(2018-07-06):
板号:DAY11AMB6E0  REV E  ,I5 5200 N卡独显,ID 2295 ,看论坛都没有这个BIOS,淘宝上买了一个秒亮。

HP-DAY11AMB6E0 BID02292修复秒亮 修复序列号.rar

网友:
我的  上电0.23左右  其他电压都有 就是没有CPU供电 刷了你这个之后现在上电0.14就掉电了  我的是i5 5200 独显的 奇怪了

网友(2023-04-19):
刷了无数个BIOS,终于找到可以用的了。我的机器是I5-5200 独显的,不用改ME,直接刷,完美亮机,不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