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GIGA IT8728F会在什么情况下拉低RSMRST。

楼主(2018-07-06):
接一块技嘉H61M-s2p不加电。偶尔能触发,触发了也不跑码。不触发时测量RSMRST#0v,断电打值不短路。上电打值只有46。应该是IO主动拉低了RSMRST#。请问师傅们IO会在什么情况下拉低RSMRST#呢。求师傅们指教
不触发

网友:
rsmrst#要在vccrtc rtcrst 32.768k v5ref_sus vccsus3_3都正常的情况下才能输出高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