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显示器不开机检修

楼主(2018-07-06):
转修我出AOC 28寸 4K显示器一台 故障开机没反应 灯不亮 开盖查无明显坏件 电源次级无输出 断开灯条 电源恢复输出 以为电容坏 带不动 换电容故障不变 最后查灯条短路 开屏换条修复

网友:
这个需要工程量 太麻烦了 不敢接这活

网友:
灯管短路不常见 细看是有个叫B1的东东热融碰地了 此机做工用料足 电板大块大块的

网友:
修了一些显示器,28寸的没修过。

网友:
本人表示还没有修到过这么大的显示器呢。

网友:
很少碰到,

网友:
屏幕换灯管,灯条都是个辛苦活,东西不大功夫不少,属于大修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