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又来麻烦各位大神了 这种问题大家都是怎么解决

楼主(2018-07-06):
这个是电脑A 打开之后 主板就99度高温 然后一运行游戏 过一会就自动重启了     电脑B也是一运行游戏一会就重启 但是电脑B我没测试不是温度的问题   两台电脑CPU已经调换了 还是主板高温 请问各位大神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上面上传的两张截图 是什么东西都没运行的情况下 就高温到99度

网友A:
你摸下主板啊,看桥是不是很热,不热就刷个BIOS

网友B:
华硕笔记本吗   一般刷BIOS能解决.....33333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笔记本吗   一般刷BIOS能解决.....3333333

是华硕的主板 台式电脑 刷过BIOS也不行 发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摸下主板啊,看桥是不是很热,不热就刷个BIOS

我这些机器都摸了 正常运行着的机器桥也很热 但是就这一台这样

网友C:
那用个大电扇吹吹会不会降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用个大电扇吹吹会不会降温呢

哈哈 根本不管用的 应该就是主板问题吧 我换系统也不行 硬件也换过

网友:
bios有关闭温度检测选项吗,关闭下试试

网友:
温度检测  看看   这种问题     假的温度显示 出来 系统收到不正常的信号  就重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