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3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8-07-06):
lg23ea53ta显示器 通电灯闪 屏亮一下黑 按经营以为电源坏  马上换  哎 咋还是不行呢 开盖查电板正常 外置灯管测试正常点亮 又得开屏 取出灯条查坏一灯珠 更换测试亮度可以 装回拷机数小时正常

网友:
此类机灯珠坏的机率偏高。。。。。。。。。。。

网友:
这也叫通病????你换个几台了?灯珠烧的很正常好不,LED不是万能的20-30年。

网友:
看到有一个灯珠发黑了,灯管测试仪怎么可以点亮呢?

网友:
换过几十台吧 其它牌子的没遇这个多 发黑灯珠是换上好的 烙铁加热所致

网友:
我觉得显示器的灯珠 还是不爱坏的  电视机的坏的比较多

网友:
LED的灯珠如何换啊,我都没有换成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