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0DP,没一点思路,感觉是绝症一样

楼主(2018-07-06):
最近修了好几台华硕的X550DP,每次问题都不大,换个EC或者换个待机芯片啥的,开开心心修完,装起来一测,妈的显卡开始乱跳,装驱动装的上显示是HD8670M,心想不对啊,这机器应该是HD8600M才对啊,果然,关机重启就成了HD8600M,但是带着一个感叹号❗,唉真是倒霉,换好几个驱动软件了,都一样,要么是HD8670M,要么是HD8600M!,感觉一点思路没有,显卡也买了新的换过了还是这样,我真是怕了AMD的机器了,从来不按套路出牌,求教修过的大师指点一番

补充内容 (2018-10-1 21:49):
已经搞好了,问题就是AMD的机器显卡必须去官网打,我开始打过一遍,不行,后来AMD出了新的升级包才打好,但是中间很慢,打了20多分钟

网友A:
把A8换掉,可能有惊喜!

网友:
这个机器,很难修的。之前修一个不上电的,修到吐都找不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A8换掉,可能有惊喜!

大师是说换成A10?我换了好几个A8

网友B:
这个板载的CPU是问题比较多的?而且温度有特别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载的CPU是问题比较多的?而且温度有特别的高?

兄弟这个不是板载的,是可插拔的U,温度高是肯定的,AMD的CPU都这样,风扇转的很快,声音不小

网友C:
亮之前你是不是刷过BIOS,换回去试试看。找个同 显卡的BIOS刷来看看。

网友:
                       BIOS排除过没。。。

网友:
没有吧,我修这板从来没有遇到你这问题的,装win10试过没有

网友D:
刷下BIOS吧,装 个win10 64位的试试。我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下BIOS吧,装 个win10 64位的试试。我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BIOS刷的淘宝买的原厂的,WIN7根本释放不了,我现在都是自己一个固态WIN10然后测机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亮之前你是不是刷过BIOS,换回去试试看。找个同 显卡的BIOS刷来看看。

亮机之前没动过BIOS,我现在修机器如果BIOS没有100%OK的都不会去动BIOS的

网友E:
U换过了?和显卡有问题 有空查查条件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U换过了?和显卡有问题 有空查查条件吧

对着点位图一个条件一个条件查的,而且一个机器这样也就算了,好几台都这样,总不可能都得了一个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着点位图一个条件一个条件查的,而且一个机器这样也就算了,好几台都这样,总不可能都得了一个病吧

我好像也修过几台 但没你这个问题 兄弟解决了发个贴噢

网友:
不行修硬件

网友:
我买了,兄弟,BIOS买过淘宝的了,因为有好几台要修,所以从淘宝买了原厂的了

网友G:
换个显卡芯片,换个A8在我们大锤这里都是轻松简单不值得提,果然是我们群里门面担当
显卡感叹号居然换显卡核心还没好,我也是不明白了
手上有台ThinkPad E540显卡驱动什么的都能打上,也没感叹号,跑分低的像集显,准备换显卡了,不知道能不能解决

网友:
我也有个DP的我都要吐血了   反复重启,要么就不触发  触发了改一个BUG上去  反复跑马,,不插内存就是22  反复跑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换个显卡芯片,换个A8在我们大锤这里都是轻松简单不值得提,果然是我们群里门面担当
显卡感叹号 ...

你在逗我,你那台机器不是说就是集显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在逗我,你那台机器不是说就是集显的吗?

什么鬼,一台是E450,一台是T450,啥跟啥啊。都是独显的。
两台机子啊

网友:
都不好修的,同志,都只有点位图

网友H:
没见过这么复杂的问题,不行把搞成集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没见过这么复杂的问题,不行把搞成集成的。

那样的话,等于是在逃避问题,而且也不好跟客户交代啊,起码报价就上不去

网友I:
BIOS引起比较多 实在不行吧独显供电断了用集成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I:
BIOS引起比较多 实在不行吧独显供电断了用集成可以解决

这样咋收钱啊?估计100都收不到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U也会有问题的,可以先换下测试

网友:
我上次也是维修一款类似故障不知道刷了多少BIOS 刷好的了,有时间在刷刷看看。

网友:
看来真是个难题!!!!!!!!!!!!!!!!!

网友:
感觉还驱动没装好吧,AMD驱动非常CD~~~~~~~~

网友:
这破机器  毛病多的 很

网友:
如果好几台都这样,肯定是通病了,网上搜下看有没答案!

网友J:
看看原来是怎么坏的,做了什么,比如刷了bios,或者进水?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看原来是怎么坏的,做了什么,比如刷了bios,或者进水?

原来就是EC那个3V线性短,换了EC就OK了,亮机发现的问题,好几台了,感觉这机器是在恶心我

网友(2018-10-01):
再刷刷BIOS试试吧

网友K:
有试过去官网下驱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有试过去官网下驱动吗

已经搞好了,就是要去官网下,这个AMD的机器烦的要死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已经搞好了,就是要去官网下,这个AMD的机器烦的要死

碰到好多AMD的都是只能去官网下驱动才行。

网友:
看见这样的机器就烦

网友:
个机器,很难修的。之前修一个不上电的,修到吐都找不到问题

网友:
把A8换掉,可能有惊喜

网友:
刷BIOS,。上官网下个驱动试下。

网友L:
大锤,砸了它把。。。。。。。。。。。。。。。。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大锤,砸了它把。。。。。。。。。。。。。。。。

我倒是想,老板手里也有锤子的,我的脑袋刚不过那个锤子

网友:
引用 网友K:
碰到好多AMD的都是只能去官网下驱动才行。

不是好多,是基本全部的AMD都要去官网下,很烦的,好像是分2步,第一步是装驱动,第二部跟着还有个软件配套的,不装软件还是用不了

网友:
下载分那么少平时是怎么活过来的啊,给加满分啦,哈哈

网友:
华硕机器是真的抠脚,10台华硕能修好4个就不错了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应该还是要刷BIOS。我也修过一个华硕的显卡感叹号,换了显卡还是一样,刷了淘宝买的BIOS也一样,迅维下几个也没得,兼职要搞到怀疑人生。

网友:
无奈自己官网上看看,分离个好了。坚定不移的刷BIOS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我倒是想,老板手里也有锤子的,我的脑袋刚不过那个锤子

看你的头还是不够铁阿。。。。。。。。。。。。。。。。。。锤锤

网友M:
引用 网友F:
那样的话,等于是在逃避问题,而且也不好跟客户交代啊,起码报价就上不去

起码能收到钱啊,你修不好客户能给你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起码能收到钱啊,你修不好客户能给你钱吗

哎,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收多少呢,好多返修的最后还要换显卡的,最后加钱客户不干啊,闹来闹去的最后也不好看,我搞维修从来不去敷衍故障,到最后也没个好结果

网友:
起码的软件问题都没排除就开始换件,不妥哦

网友F:
引用 网友L:
看你的头还是不够铁阿。。。。。。。。。。。。。。。。。。锤锤

我咋没印象啊,咱们在哪里一起happy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咋没印象啊,咱们在哪里一起happy过吗?

你去发廊是迷人的背影我还历历在目

网友:
我都是系统装好后用鲁大师装驱动的,装系统时只安装网络驱动

网友N:
看来显卡是干亏了,一般一个电脑只有一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看来显卡是干亏了,一般一个电脑只有一个问题的。

对的,我也一直秉承这一个理念,除了进液跟烧的,其他机器都是按照这个理念修,要不是连着修了好几台,我也不去研究这个,AMD机器直接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