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4内存板载内存如何屏蔽 在不拆颗粒的情况下

楼主(2018-07-06):
DDR4内存板载内存如何屏蔽  在不拆颗粒的情况下
天逸310S,待机正常,摁开机后出现电流到0.26而且不断上升,但升的很慢,
测到内存电感的对地为0,
断开隔离点后发现是板载内存短路,电感端不短路,
想把板载内存屏蔽掉,在不拆颗粒的情况下,前段时间见咱论坛里有,但没收藏
有知道的分享一下,谢谢

拆去内存颗粒不短路了,把隔离点接上,上电后待机正常,摁开机键电流上到0.5,然后不断跳变0.48--0.53--0.5--0.49-0.54...
装上个内存后,电流就直接到0.6不跳变,停下来了,这是哪的问题,我把 BIOS读出来了,看哪位大神能给我改改,是不是得把板载内存屏蔽了

我测这内存旁边有个电感是2.5V,不知正常不,因没有遇到过这种板子,不知道有哪些供电,感觉以前的板子上就没有这么高的电压

W25Q64_20180709_90101 天逸310S YUAN.zip

网友:
既然已经短路了,不可能不拆芯片来屏蔽的了

网友:
测那个烫手啊

网友:
你最好把BIOS发上来,这样哪位大神心情好说不定就给你改一下屏蔽掉内存颗粒

网友:
         论坛有位大神可以修改BIOS屏蔽,他还自己写了个软件。

网友:
怎么新的机器就换了啊。。。。。。。。。。

网友:
楼主,你的内存颗粒短路了,一定要把短路的故障排除了,内存的供电才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
短路了为什么不拆颗粒 ?

网友:
吹掉发热的

网友:
既然坏了,为什么不换颗粒呢...................................

网友:
如果是轻微短路,而且上其它内存条不掉电保护,且只短时间测试亮机用,可以偿试给你通过BIOS屏蔽,
你可以把BIOS上传看下。

备注好
1,板号;
2,板载内存多大;
3,机器具体全部型号。

DDR4屏蔽方法和DDR3类似,但超薄本板载内存增多,除华硕外,各厂家不一寻找判断相对更复杂,并不一定保证成功。

网友:
内存都短路了还是拆了吧,屏蔽都没用的!

网友:
你没有把板号和内存大小写出来,好发个合成的BIOS
这个附件BIOS是用LenovoTianYi310-15ISK分离的官方BIOS后屏蔽载内BIOS,如果亮机后可能显示没有序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