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短路,CPU会短路???求解

楼主(2018-07-06):
自己的老笔记本Acer   4750G   处理器是i5-2430M    ,正常关机后 第二天无法开机,本人算是3脚猫,偶尔修个开关电源还行,于是在本论坛注册下载图纸,自己动手修,,,无从下手,,于是测量各个供电,发现给CPU集显供电的一路居然短路,,取掉cpu后不短路了,,想问问大侠们   这个情况是咋个回事

网友A:
你还要继续进修呀。肯定没有短路,100%

网友:
只是阻值较低,不为0就是正常。不过要好点的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要继续进修呀。肯定没有短路,100%

多谢赐教,再请教个问题,带CPU上电时,这路供电也没有,图纸上标注电压为0.4-1.5V,是我的万用表不好,测不出来?还是这一路供电要在一定条件下触发后才有电?

网友:
阻值哪怕是个位数也不一定是短路的,得看情况

网友:
装上U的时候数值很低是正常的  不是短路